初学allegro,从哪里入手

楼主(2015-07-20):
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下

网友:
建议零基础先看一些基础知识,然后跟着视频操作

网友:
有本最新的书,是李文庆写的还有配套视频,可以看下

网友:
网上找个单片机开发板,自己练手···

网友:
    先配合一些书籍扫扫盲,然后找个项目干,就是干..各种干~~

网友:
    找个板子大一点的!你可以学到很多!可以遇到很多问题!各种干!干到吐~吐着吐着你就习惯了!问题都j解决了 你也就学会了 想当初我就算这样的!

网友:
    建议先从简单的板子结合教程进行学习,可以多看一些生产工艺方面的书籍。
    学堂有适合入门学习的Allegro视频教程,还配有实例,推荐学习。

网友:
    都是前车之鉴  我都快忘记怎么走过来的了  。 先把软件学会了  以后就慢慢懂了

网友:
    画个简单的板就知道基础用法,慢慢再画难得。光看书没有用,必须画板

网友:
    我也是刚刚学习candence,看视频学习,公司同事还给我双面板练习

网友:
    刚开始自学allegro.一直用PADS。所以学习的时候是根据PADS的操作找相应的Allegro操作,不知道方法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