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719阿里狗实战培训心得

楼主(2015-07-21):
       在周五股市大红的背景下,攻城狮们迎来了又一次难得的上课机会。双喜临门。
       今天终于RP爆发了。到了培训室的时候,居然还有大把空位!我和我的XXX都惊呆了!然后阿杜就带着签到表来到了面前。赶紧就签个名,霸了一个位。出师顺利!
       这次的内容基本上是DDR专题。
       首先介绍了本次课件的HDTV的CPU、板子整体布局情况以及叠层设计等。
       课件为10层板。由于板子需要EMC认证,所以板子的外层不走DDR等高速线。这样内层的布线层就捉襟见肘了。摆在面前有两条路:1.加层。2.牺牲平面层,换成走线层。性能与成本权衡折中。
       凡是地球人的老板都不会同意加层。做生意,成本很重要。除非那种土豪的军企就不差钱。
       插播一个软件知识。曼哈顿距离是指两个直角边的长度。一直有听说这个名词。但是实际意思只有19号才明白了。
        接着就是DDR专题了。对于DDR3来说,T型拓扑好?还是fly-by拓扑好?没有大数据支撑是不行的。
        随后阿杜找了一个DDR3用了T型拓扑的板子。用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查看眼图。眼图张开小。接着换了一个DDR3用了fly-by拓扑的板子。还是用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查看眼图。这次眼图张开就比较大了。比较一下,明摆着就是fly-by拓扑的信号质量好。
        还有一些DDR的知识点统一列举如下:
        1.DDR3芯片内部集成数据线匹配终结技术ODT,无需外部匹配端接。请注意,地址线、命令线依然需要外部匹配端接。
        2.DDR1,DDR2,DDR3的特点比较。可以利用其电源电压的不同来判断属于哪一种DDR。如:DDR3是1.5V。当然低电压的DDR就另算了。
        3.如果主控IC支持读写平衡技术(write leveling),DQS与时钟线一般就无等长误差要求。不过还是以layout guide或者datasheet的说明为准。
        4.DDR的VREF线不能太细,至少15mil,以降低压降损失。走线尽量短,防止受干扰。VREF线属于电压敏感型,操作时注意电压衰减。
       中途正入迷的时候,阿杜突然打开一个skill。大大的“抽奖程序SKILL”几个字亮瞎了我们。这绝对是本次培训最大的亮点!难道这次我有机会抽个iPad?或者iphone也行。难道这次要打破我任何时候都抽不到奖的历史神话?
       后来阿杜说了,这是skill的Rock版主特别地为EDA365贡献的一个喜闻乐见的人见人爱的skill。不鼓掌简直说不过去啊!几十双手以高频率宽振幅发出了悦耳的掌声。每次抽一个,每人一个特制小礼物。第一轮抽奖完毕。
       然后就是说电源了。电源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。重点说了采样电路。有例子说明,一个图就是一个真理!在简单开关电源电路中,输入地与输出地最后共地,直接连起来,使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面积最小。
       第二轮抽奖开始。这次的奖品绝对影响空前,是jimmy版主赞助了编写的三本书。价值连城。其中两本都被第一排的妹子拿走了。祝妹子学有所成!第二轮抽奖完毕。第三轮抽奖就坐等下次了。
       后来就是说接口电路了。机壳地与板内地不应直接相连,最后加磁珠或者高压电容再连接。高压电容必须耐压2000V以上。其他的知识点比较琐碎,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网友A:
不错,有点业界常用做法,加讲主的微信群,中途发红包,抢红包的意思。

网友B:
    写得不错,说明认真听讲了,值得表扬

网友C:
    阿里狗!!! 点个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得不错,说明认真听讲了,值得表扬

关键还是阿杜墨水多,我等就跟着喝喝汤。感谢组织,感谢阿杜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有点业界常用做法,加讲主的微信群,中途发红包,抢红包的意思。

    加讲主的微信群?
    是讲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阿里狗!!! 点个赞

这是民间的传说的叫法。呵呵呵呵呵呵

网友D(2015-08-20):
    从拍摄的角度知道了你坐的位置,进而知道了你这个人,下次见面一定请教请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拍摄的角度知道了你坐的位置,进而知道了你这个人,下次见面一定请教请教。

    "进而知道了你这个人"?
    那就对了。就要这样的效果。
    面对这样一位三级会员的妹子。我只想说,有问题,请速与我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