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释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

楼主(2015-07-21):
哪位EMC专家帮忙解释下?最好能画个示意图。。

网友A:
差模电流:
       大小相等,方向(相位)相反。由于走线的分布电容、电感,信号走线阻抗不连续,以及信号回流路径流过了意料之外的通路等,差模电流会转换成共模电流。
共模电流:
    大小不一定相等,方向(相位)相同。设备对外的干扰多以共模为主,差模干扰也存在,但是共模干扰强度常常比差模强度的大几个数量级。外来的干扰也多以共模干扰为主,共模干扰本身一般不会对设备产生危害,但是如果共模干扰转变为差模干扰,干扰就严重了,因为有用信号都是差模干扰。
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的磁场分布
    差模电流的磁场主要集中在差模电流构成的回路面积之内,而回路面积之外的磁力线会相互抵消;而共模电流的磁场,在回路面积之外,共模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同,磁场强度反而加强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,PCB的很多EMC设计都遵循这个规则。

网友(2016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差模电流:
       大小相等,方向(相位)相反。由于走线的分布电容、电感,信号走线阻抗不连续,以及信号 ...

不是很懂,有图 或者案例分析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