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xt already matches option panel settings

楼主(2015-07-21):
想改元器件位号线宽,结果出现这个,求解

网友:
    只能修改字体,字体里有线宽,你这个是说字符已经是你要修改的字体了...

网友(2024-10-17):
    1. 打开dra文件在find里面 off all  然后只点击text

    2.点击需要更改的焊盘

    3.菜单栏edit - text

    4.弹出窗口修改即可

    这个方法可以修改器件名字什么的,你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