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光绘文件后还可以对PCB做修改么?

楼主(2015-07-21):
刚生产光绘文件后对PCB做了一点小的改动,要重新出光绘文件么?

网友A:
那要看你改的什么东西了,如果是无关紧要不影响Gerber的就没事,所以最好再出一遍!

楼主:
就是一些线的移动,好吧 还是在出一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你改的什么东西了,如果是无关紧要不影响Gerber的就没事,所以最好再出一遍!

层都不用改,直接出光绘文件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