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

楼主(2015-07-21):
    如图所示,走线时option选项net下面空空如也,怎么回事啊

楼主:
    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    别的命令也是这样吗?

网友A:
    把这里面的钩上吧

楼主:
    只有add  connect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有add  connect是这样

你看下我给你截的图吧

楼主:
    解决,谢谢仁爱

网友:
    是什么原因啊?说说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这里面的钩上吧

    盗用我的截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盗用我的截图?

:D:D在一个没装软件的电脑上回的,只能借用了,嘿嘿,可不是盗用哦

网友:
    学习了,终于知道上回那个slide命令为什么没有选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