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死机

楼主(2015-07-21):
小弟近来遇到一个问题:只要单片机一打开MOS的开关,单片机就跑飞了。验证了通过外置电源对单片机供电,问题依旧,用外部电源从给mos管供电,就OK了。故有以下结论:只要有电从单片机旁边流过,单片机就死机了。大家有什么办法么?

沒圖沒真相!^_^

网友:
你说的好像是电源不好啊

网友:
MCU的I/O端加一个光耦,隔离一下可能就ok了。

网友:
验证了通过外置电源对单片机供电,问题依旧,用外部电源给mos管供电,就OK了?
请问这两者的区别?

网友:
很应该你后级负载影响到单片机了,最大可能是电源和地,看看布局和走线吧。如果要验证,就把单片机的供电隔开,加个LC,一般加个几十uF的就可以,保证在负载突变时单片机供电没问题。当然如果你电源太差,负载过重,设计冗余不足,那就没得救了,测量下电源波动情况就知道了,如果不是电源再看看复位什么的有问题没,好整。

网友:
1、首先看下电源波形是否OK,是否有跌落现象。
2、看情况再根据现象分析后续处理

网友:
单独电源给单片机供电,说明机器电源和单片机电源不同;

单独电源给mos管和机器供电,也说明机器电源和单片机电源不同;

而楼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,请楼主再认真分析一下吧。PS一句,两个电源要共地

网友:
    这问题之前也遇到过,后来是在MOS管前面加了一个100uH的电感

楼主:
    多谢大家,问题找到啦,是电源上的问题。
    电源使用了一个12-5的DCDC,GND的回路有A和B两条,B处的回路被PCB板厂做断了,输出受到电感震荡的影响,造成比较大的纹波,接上回路B就OK了。
    问题来了:电感是如何干扰到电源的呢?是因为回路在电感下面的原因还是在电感旁边的原因?

楼主:
    多谢大家,问题找到啦,是电源上的问题。这个多点击了一次,版大,怎么删除?

网友A:
    你背面的GND是不是被走线隔断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背面的GND是不是被走线隔断了?

    是的

网友:
    是不是电源影响,负载重

网友:
    你这是地线没有铺好

网友:
    电感下面不应有地线或其它信号线,DC-DC要特别注意地线完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