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里如何设置,这个一般大家设置吗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,这里做双面板,多层板大家设置吗?

网友A:
当然设置,目前你图上是双层。

网友:
    就这样默认就可以..实际上你设置不设置跟你最后出层什么样的gerber是两码事..

网友:
    你具体想在这里面设置什么,层叠的话要设置,层厚啊,基材厚度啊就可以不用

网友:
    如果需要通过自带的软件估算阻抗和仿真什么的就必须要设置,否则不用设置,没啥影响

网友:
    当然要设置,这个就是层叠设置啊!

楼主:
    大概懂了,计算阻抗神马的需要设置,普通双面板,就没必要,和GERBER两码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当然设置,目前你图上是双层。

    作用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作用呢

如果你要画多层板,肯定要设置这里的层结构吧。如果结构工程师要求你提供PCB板的3D文件(EMN&EMP),你需要在这里设置好板厚,导出来的文件才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    设了也没啥用,背钻要设,可能仿真也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