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在线等,丝印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在顶层放了一些方形的丝印,直接add rectangle到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层的。出gerber的时候其它封装上的丝印显示正常,这个方形的丝印没有显示。

网友A:
检查GERBER设置,另外确定你的0线宽设置是否正确,如果GERBER里面丝印有这个层,0线宽也设置为非0值,还是没有,那就不晓得什么原因了

网友B:
add rectangle是属于SHAPE类,SHAPE类没有线宽这说法,所以必须改为LINE并设置线宽大于0即可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add rectangle是属于SHAPE类,SHAPE类没有线宽这说法,所以必须改为LINE并设置线宽大于0即可,

2楼说的就对的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GERBER设置,另外确定你的0线宽设置是否正确,如果GERBER里面丝印有这个层,0线宽也设置为非0值,还是 ...

看来最近不忙了..

楼主:
    找到解决方法了,原来还有个Frectangle是实心的。谢谢大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2楼说的就对的..

我同意层主,add rec和add frec画出来都是shape类别。一定要用add line画。不信的话你用add rec画一个框,然后show出来,只有选shape才能show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    我同意层主,add rec和add frec画出来都是shape类别。一定要用add line画。不信的话你用add rec画一个框 ...

    你按2楼说的去试就知道了,不用争,出gerber时那个会自动变成undefined width的宽度....

网友:
    看看线宽和层对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按2楼说的去试就知道了,不用争,出gerber时那个会自动变成undefined width的宽度....

二楼说的没有错的,我只是提下在ADD rectangle类型是SHAPE类型,如果在画图时想修改线宽,必须改用ADD LINE模式,并时我也不会用ADD RECTANGLE画某些东西。另外附图说明二楼所述,出GERBER时,应该修改下UNDEFINE LINE WITH,否则某些线宽为0的会丢失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