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库的时候是否考虑料带的来料方向?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。不清楚大家公司里的建库是怎么规范的,是pcb自己随意,还是要根据料带来料方向来?
按前者,我建的库在pcb中显示角度为90度,实际SMT应当如何判断?

网友(点评):
SMT 會寫置件控制軟件啊~!

网友A:
建库跟你来料有何关系?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元器件做封装时,是否要按照物料带上器件摆放的位置方向来做。其实在封装设计时你只管按照元器件的DATASHEET来就好,按照规范制作封装,定好器件坐标原点,摆放好丝印,做好引脚标识就好,摆放角度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,其他的SMT厂会根据你的贴片文件搞定的,无需过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元器件做封装时,是否要按照物料带上器件摆放的位置方向来做。其实在封装设计时你只管按照 ...

多谢

网友(2015-11-10):
    建立封装的时候只需要按照元器件的DATASHEET来建立就好,在贴片的时候工厂段的工程师会考虑来料的方向。

网友C:
    楼上诸位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,不考虑封装摆放角度,只是把核对、修正的工作转移到SMT工程师头上。实际上业界是有标准的,按标准制作封装,那么上SMT时,无需修正,效率大大提高。对于封装摆放角度有两个标准,IPC-7351和EIA-481,目前大多采用EIA-481。

网友(2015-12-14):
    我以前公司固定0度或者90度,,,

网友:
    什么料  来料 完全不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建库跟你来料有何关系?

规范的公司 就有关系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规范的公司 就有关系了

如果方便的话,可否举个例子来说明,我真的是没搞清楚来料和建库有什么联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方便的话,可否举个例子来说明,我真的是没搞清楚来料和建库有什么联系。

    说明原件采购方向  方便采购   缩短项目周期   更好维护物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    说明原件采购方向  方便采购   缩短项目周期   更好维护物料

    他说的是PCB建库,跟采购物料有何关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他说的是PCB建库,跟采购物料有何关系?

这个关于料带的内元件放置  很PCB layout 有关系  记得很早以前有看过类似的文章。
主要是抛料 问题  根据元件料带放置方向 修改了PCB
这类情况就减少很多
只是优化了
其他好像也没多大用处。

网友(2016-04-09):
引用 网友C:
楼上诸位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,不考虑封装摆放角度,只是把核对、修正的工作转移到SMT工程师头上。实际上 ...

不要以為規範有多了不起,林北就是不照規定放,你能拿我怎麼樣?

其實這種狀況,在產線也時有所見,這文檔頗有大嗆買家的意味。

Changing Pin 1 orientation for these package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EIA-481-E would be disruptive to the majority of our customers who have received shipments with this orientation in the past.

网友(2016-05-09):
要考虑物料在料带中的方向

网友:
像0603、0805、、、之类的封装,原点尽量设在中间吧.还有打SMD时,因为是夹较窄的两边,就是导出坐标文件时,跟打SMD是同方向的,比如你导坐标文件是横向的,而产线打SMD需要旋转90度的话,那产线人员就需要整体旋转90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