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库的方向是否会影响到贴片?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。厂家贴片角度贴反了,反馈说是我建库反了。之前建库只保证正确,没考虑过方向。一般我俺首脚在左下角来
不清楚大家公司里的建库是怎么规范的,是pcb自己随意,还是要根据料带来料方向来?
按前者,我建的库在pcb中显示角度为90度,实际SMT应当如何判断?

网友:
一般没有考虑料带方面,如果考虑会更好!板子上的标识方向要和本体的Mark方向一致!

网友:
建库一般不用考虑方向,封装在PCB板上还会进行旋转。1脚标示别弄错了。一般贴片厂不清楚方向会确认的。

网友:
没有考虑来料方向

网友:
1脚不龙错就行

网友:
通过一脚来判断,建库的时候top view和bot view要分清就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    生产的时候都有一个零角度的,每个产线的要求不一样。根据不同的器件也有不一样的要求角度。

网友(2015-08-26):
    有的建议是要按照封装带方向来做
    这样可以防止抛料

如果元件重量还不是很轻
体积不是很小

    一般不按照物料带方向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datasheet的top view要和封装一样,顺序就不会错了。

网友(2016-11-23):
    厂家自己没有做到位,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,后来产线自行解决的。

网友:
    编带的方向各厂家不同,库没办法做那么多的。至于方向,IPC里有一个零度方向,可以规范化。

网友:
补充一点:就算跟随IPC设计方向统一,也不一定和来料的方向一致。说白了 你建库统一 和来料 贴片没有相关性。
    SMT自己就该判断贴片方向,不然要SMT工程师做啥用。就算你不导坐标文件,他们也一样可以贴正确!
    综上,SMT是在推卸责任!

网友(2017-01-18):
    同意,SMT工程师要把关的

网友(2017-07-19):
    引脚顺序1脚和实物器件对应的1脚不错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