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WIFI模组仿真

楼主(2015-07-21):
请问有人做过WIFI模组仿真么?因为模组PCB很小,不知道是否能用软件仿真,需要哪些东西?

网友A:
软件仿真时可以的,就看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啦!数字、射频还是热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仿真时可以的,就看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啦!数字、射频还是热?!

数字的和RF的。菩提大哥有做过么?

网友A:
有做过,不知道你需要做哪些item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做过,不知道你需要做哪些item?

可能需要做常用接口的仿真,类似USB,以及电源部分。
之前有出现过USB信号质量问题,一直改版,苦于不知道如何仿真,
需要准备哪些东西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可能需要做常用接口的仿真,类似USB,以及电源部分。
之前有出现过USB信号质量问题,一直改版,苦于不知 ...

图中两层板的设计,RF 测试时会发现USB收发包有问题。如果可以仿真这对USB差分线,起码可以稍微分析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能需要做常用接口的仿真,类似USB,以及电源部分。
之前有出现过USB信号质量问题,一直改版,苦于不知 ...

USB仿真的话,需要源端的模型;电源仿真的话,只要知道你的电压、电流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仿真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仿真的话,需要源端的模型;电源仿真的话,只要知道你的电压、电流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仿真啦

软件用什么呢?

网友A:
目前常规的软件都可以使用,看你自己熟悉那种,ansys,hspice等等

楼主(2015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目前常规的软件都可以使用,看你自己熟悉那种,ansys,hspice等等

这是我司做的网卡模组,没有模型,不知道是否难度较大。因为没有接触过此类的仿真,所以请教下采用哪种软件仿真较简单。由于公司都是改版看效果,效果不好继续,由此反复,所以想
能做点仿真之类的,回复较晚,望大神见谅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司做的网卡模组,没有模型,不知道是否难度较大。因为没有接触过此类的仿真,所以请教下采用哪种软 ...

这个想法是好的,如果你没有做过,难度还真的有点大,你先做,有问题再发上来讨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