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uldle规划验证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背景如下,偶见allegro关于信号布线规划的功能,闲来无事遂下手尝试一下,先遇到问题如下, 我创建的bundle无法进行编辑,例如加过孔之类的操作,而且操作界面和网上的不太一样。网上的右键界面如下,

我的界面原来也是这样的,但是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之后,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,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,我该如何解决

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1031507867\QQ\WinTemp\RichOle\{7()W)M32)L30[{HRH$%K09.jpg

网友A:
    不是有4中应用模式?你每个模式下重复试下应该可以重现的

网友B:
    记不准确了,不过应该是16.6的几号补丁开始修改了,这些内容在你当前右键菜单的flow edit里面全都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有4中应用模式?你每个模式下重复试下应该可以重现的

那几种模式我都尝试过,没有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记不准确了,不过应该是16.6的几号补丁开始修改了,这些内容在你当前右键菜单的flow edit里面全都有。

这是所有的选项了,我也不知道咋回事,以前我这个可以操作的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模式没问题,就搞不懂了,你这个的确少了几个命令,虽然菜单都有。 你可以打个补丁试试,因为有时候安装出错什么的的确会导致丢失图标,菜单之类的,我也遇到过。打补丁一般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是所有的选项了,我也不知道咋回事,以前我这个可以操作的

我的补丁达到S048了,那个50的暂时没找到,而且据说有点问题,而且不仅是少了几个,也多了几个,感觉整体就不太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有4中应用模式?你每个模式下重复试下应该可以重现的

    我已经解决了,软件的bug,过滤器不是实时的,必须重新切换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记不准确了,不过应该是16.6的几号补丁开始修改了,这些内容在你当前右键菜单的flow edit里面全都有。

    我已经解决了,软件的bug,过滤器不是实时的,必须重新切换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已经解决了,软件的bug,过滤器不是实时的,必须重新切换模式

破解的软件是容易出莫名的问题,很多情况下,关掉后重新打开问题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