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2560-1 6AU MCU上电会延时启动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7-21):
各位好。
       最近设计了一片板子,参考的是APM公司的飞控板,用于小型无人机控制。
       主mcu是ATMEGA2560,程序是先设置熔丝位,再烧入BOOTLOADER,再通过USB口烧入主程序固件。
现在烧入程序后发现会有延时启动的问题,随机概率会出现上电有过几秒或者十几秒钟主程序才运行。有时候又很难测试到。
这种问题造成试飞员的困扰。
      问题现象是:按正常开机上电程序指示灯就会亮,但是出现问题是指示灯有时候要过十几秒钟才亮即延时启动。
     做过的测试:现在固件中已经做了个小的测试程序,上电灯就亮,但是还是会测试到延时十几秒钟灯才亮的问题。

     排除的问题:1.通过测试程序排除了MCU周边陀螺仪气压计等传感器的影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用USB供电也会出现这种问题,排除电源的影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示波器测试MCU上电复位时间为100MS左右,应该也是正常。加大到400ms也会测试到该问题。
    想请教各位 的问题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如果是MCU上电复位有问题,上电后程序跑飞,板子就死了,应该是不会出现过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启动的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这样的吗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请问有用过APM板飞控出现这种问题的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怀疑是引导程序有BUG,我现在想写一个测试程序,直接烧进去,上电就点灯,不用引导程序和固件的形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MCU这种问题各位大神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真心感谢。

楼主:
没有一个人回,好伤心

网友A:
你写得很详细,不回都不好意思。这个论坛上硬件的比较多,你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软件。1,如果复位不成功,MCU会死掉,你已经排除了;2,我没做过;3,最好写个越简单越好的程序验证你的怀疑;4,写信给爱特妹儿啊,去他网站open ticket,写得客气一点,按你的水平,一定能把问题说清楚!

网友:
爱他妹儿的MCU很简单,估计是你的boot loader指针用的不对,我不是软件专家,所以你即使贴出来我也无法指出什么地方不对。不过,这MCU有JTAG,你可以单步跟踪程序,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写得很详细,不回都不好意思。这个论坛上硬件的比较多,你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软件。1,如果复位不成功,MCU ...

我发的贴终于有人回了,谢谢哥哥。

网友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。解决了能分享下吗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