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PADS中无模命令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无模命令每次之后要按“Enter键”来输入,能不能改成像AutoCAD那样改为“空格键”来代替“Enter键”。例如我查找器件输入SS R1之后再去按“Enter键”感觉左手移动的好远,如果可以改为“空格键”就好多了,问了公司几个老工程师,均表示不知道而且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卵用,但个人觉得这个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啊,

网友:
态度不错,可惜没有

网友:
可否用宏定义来弄呢?

网友A:
从来都是用右手拇指敲键盘右下角的enter键,都不用松开鼠标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来都是用右手拇指敲键盘右下角的enter键,都不用松开鼠标~~~

嗯,试了一下不错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从来都是用右手拇指敲键盘右下角的enter键,都不用松开鼠标~~~

    右手拇指能敲enter,前面的字母还是要离开鼠标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右手拇指能敲enter,前面的字母还是要离开鼠标撒

    前面的字母左手敲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