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如何导出到pcb

楼主(2015-07-21):
RT,设计已经做完,准备送去打样了~~~但是摸索了几天没有导出pcb文件~~蛋疼的一比~~
求高手拯救

网友A:
为什么HFSS要导出到PCB。不应该只需要使用仿真的结论就好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HFSS要导出到PCB。不应该只需要使用仿真的结论就好了么?

要生产啊~~别人制板方不认识hfss模型~~他们只接受pcb和gerber文件

网友B:
我们的做法一般是PCB文档导入到hfss做验证,PCB文档生成gerber。
这种高精度的仿真软件的专业领域在于仿真,不在于设计。。。所以不会有这种输出gerber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做法一般是PCB文档导入到hfss做验证,PCB文档生成gerber。
这种高精度的仿真软件的专业领域在于仿真 ...

问题是我现在是用hfss做出了阵列模型,然后我又不会用pcb的软件~~~所以这样是没办法了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生产啊~~别人制板方不认识hfss模型~~他们只接受pcb和gerber文件

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东西,其实个人觉得你是不是把事情做复杂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东西,其实个人觉得你是不是把事情做复杂啦

就是用hfss做了一个4单元的天线,然后现在要生产~~~~~然后生产那边需要的是pcb文件~~我不知道怎么转换

网友A:
你可以导到cad里面去,再导为DXF,这样就可以导入PCB软件,再出gerber就好了。不过好累呀。我没有这样做过,但是思路就是这样

网友:
直接导出 DXF, 给到 板厂,一般都会处理DXF的,实在处理不了,再导到PCB设计软件里处理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导到cad里面去,再导为DXF,这样就可以导入PCB软件,再出gerber就好了。不过好累呀。我没有这样做过 ...

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直接用海飞丝导出dxf交给老板~~~~老板整出来gerber交给制板厂的了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直接用海飞丝导出dxf交给老板~~~~老板整出来gerber交给制板厂的了~~

恩,你的更加便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