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2004转到2007的文件,为什么铜皮会变成只读?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图,铜皮变成只读属性了,该怎么改为可编辑啊?

网友:
想问问lz怎么将2004工程转到2007的

楼主(2015-11-10):
使用MENTOR 自带的DC2DX translator转换的。还有别的方法吗?

网友(2020-11-12):
    铜皮变成只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样问题,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吗

网友:
    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:
    改成动态,转换默认是静态

网友(2023-03-21):
铜皮变成只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样问题

网友(2024-06-12):
    请问怎样从2004转到2007的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