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约束管理器中几个分组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5-07-22):
allegro约束管理器中几个分组有什么区别?即:class ,group ,bus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?都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    class和match group都可以设置规则,class是整个都有的,可以设置class toclass,match只是等长的.
    net group是bus的升级版..两个都不可能设置规则,只起到分类的作用.

网友:
    用多了你就慢慢懂了,多尝试

网友:
    在allegro16.6版本中,net group已经取代了bus这个概念,不再有bus了;net class可以起到分类作用;个人习惯用net class

网友:
    我要设计规则

网友(2016-06-11):
    那 net group 和 match group 呢 ? 发现16.6 中已经没有 match group 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