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11中铺铜的奇怪问题,怎么破?

楼主(2015-07-22):
各位好,

在从allegro转到VX11的项目中,铺完铜发现下面奇怪的现象,自动避让形状不是自然的随目标形状而变化的,而是动态的距离不规范的形状。
不知哪位朋友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如何解决的呢?
感谢!

网友A:
这应该是转换的问题,避让边界应该是禁布线把?如果是删掉即可,重新动态避让。请问你是怎么ALlegro转vx的求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转换的问题,避让边界应该是禁布线把?如果是删掉即可,重新动态避让。请问你是怎么ALlegro转vx的 ...

不是禁布,删掉后重新画还是一样的,整版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。先将Allegro转到EE792,然后再VX打开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禁布,删掉后重新画还是一样的,整版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。先将Allegro转到EE792,然后再VX打开即可。 ...

allegro怎么转到7.9.2的?有没有操作说明?
你提到的问题,可能在做盘的时候设置了东西,你看一下盘属性。

网友B:
可否把出问题的这一小块PCB传上来帮你看看,既然是转换的,那应该只有PCB数据,你可以把其他的涉及到具体电路的部分删掉,只留出问题的这一小块区域,让大家帮你看看。

楼主(2015-08-24):
引用 网友B:
可否把出问题的这一小块PCB传上来帮你看看,既然是转换的,那应该只有PCB数据,你可以把其他的涉及到具体电 ...

感谢你的帮助,但设计数据无法上传。重新创建一个新项目,再将原设计copy过去,问题消失。

网友(2015-11-05):
到時候我在測試一下

网友(2016-07-27):
    应该是CES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