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仿真运放的增益曲线和相位曲线

楼主(2015-07-22):
我用的是OPA2376,哪位大神有仿真增益曲线的办法,发上来分享一下,下面的图是OPA2376 datasheet截图的增益曲线。

楼主:
Vcm=Vs/2,Vout=Vs/2,  怎么设置

网友:
不就是弄個放大器電路 , 然後在輸入源設定使用 AC source , 觀察輸出端.
分析使用AC anlysis 由1 Hz 掃描到10MHz 即可

网友(2015-08-22):
TI网上有各种器件的SPICE模型,lz找过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