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concept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22):
每页图纸的名字都是page1,page2什么的,怎么修改这个名字呀?谢谢!

网友A:
不明白什么意思,上图解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什么意思,上图解答。

就是图中红线的地方,如何修改图纸的名字,如page1

网友:
这个你是改不了的.每个功能快的名字是可以的.

网友B(2015-09-23):
引用 网友C:
按右鍵

人家問的是concept ,不是Orcad(Capture),
Concept的每頁名稱是不能修改的,
Orcad(Capture)的每頁名稱是可以修改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人家問的是concept ,不是Orcad(Capture),
Concept的每頁名稱是不能修改的,
Orcad(Capture)的每頁名稱是 ...

謝謝 學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