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刚柔结合板(ZA0HF02_16.2).rar

楼主(2015-07-22):
分享一个刚柔结合板(ZA0HF02_16.2).rar,和交流学习。分享不设限

刚柔结合板(ZA0HF02_16.2).rar

楼主:
16.2,原理+PCB+gerber

网友A:
    恕我眼拙
根本就不是刚柔结合板
    根本就是片当cable用的FPC

    BYF

网友B:
我以为是软硬结合板(正在做一个软硬结合板的项目),结果是一个b to b的FPC。不过还是给赞了。另外板子的地铜处理的不好。

BYF

网友B:
    提个建议,你的FPC封装上丝印上PAD了。板厂肯定会提意见的。

    BY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个建议,你的FPC封装上丝印上PAD了。板厂肯定会提意见的。

谢谢指教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恕我眼拙
根本就不是刚柔结合板
根本就是片当cable用的FPC

是我眼拙,写错了,是FPC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以为是软硬结合板(正在做一个软硬结合板的项目),结果是一个b to b的FPC。不过还是给赞了。另外板子的 ...

谢谢指教

网友C:
    J1左边那颗NP孔有压倒背面的2条net

    BY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J1左边那颗NP孔有压倒背面的2条net

    谢谢,指教

网友B:
楼主显得很是客气,很虚心。赞一下

BY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显得很是客气,很虚心。赞一下

谢谢!

网友D:
还以为是软硬结合板,差点浪费积分

BYF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以为是软硬结合板,差点浪费积分

我应该没有设置下载积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