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导不进DXF里面的文字?

楼主(2015-07-22):
如题,allegro怎么导不进DXF里面的文字? 求指教

网友:
    use default text table的对钩点上..仔细看下,该点的对钩都点上...

网友:
    在CAD里面把文字打散之后再导入,这样子不容易丢失信息

网友A:
    注意中文字体是不支持的哦,如果是用线拼成的中文字倒是可以。

楼主:
    哦,原来不支持文字,3,4楼说的很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注意中文字体是不支持的哦,如果是用线拼成的中文字倒是可以。

    有能输入中文的办法吗?不是线组成的中文,可以输入的中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能输入中文的办法吗?不是线组成的中文,可以输入的中文

    Allegro无此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