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频为高阻抗

楼主(2015-07-22):
如果一个模型在低频时体现的是高阻抗。
请问各位大神有可能是什么原因?!
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阻较大。或者容抗较大。
如图所示

网友A:
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,电源or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,电源or芯片?

这是一个测试芯片用的连接器叫socket。
做了一个关于socket的电源部分的阻抗分析。
但是无法解决低频高阻抗的问题。

网友B:
端接个0.001欧的电源内阻,再把图贴上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端接个0.001欧的电源内阻,再把图贴上来。

是的,直接把电源端直接短接到地上,阻抗也很大。
就是不明白,为什么要接地,虽然我知道是模拟的电源内阻。
但是Z11不是另一端开路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吗?
个人的理解是,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短接的电阻归属到二端口网络的内部。是吗?
那在SIWAVE中阻抗Z11也是只能体现为板子自己的阻抗。不能完全反应PDN(包含电源)
网络的阻抗!可以这么理解吗?
望明示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一个测试芯片用的连接器叫socket。
做了一个关于socket的电源部分的阻抗分析。
但是无法解决低频高 ...

如果是电源阻抗,这就对了。低频其实就是VRM的内阻的表现,但是你的VRM没有model,那么其就会显得是比较高的阻抗,如shark说的一样,端接一个小电阻上去,这样就可以看到比较低的阻抗,当然,我建议不要去看低阻抗啦,因为你端接一个电阻也是为了曲线好看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电源阻抗,这就对了。低频其实就是VRM的内阻的表现,但是你的VRM没有model,那么其就会显得是比较 ...

也是,如果仅仅PCB 的电源的输入阻抗Z11都小于实际的目标阻抗,
那就更好了!那加上输入阻抗就更ok了。

网友:
负载输入阻抗一般都是几十K以上的,对你的Z11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,别太钻牛角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