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做下硬件面试试题

楼主(2015-07-22):
  各位从事多年的硬件或者学生 有时间讨论下图答案  并且写出为什么 或者计算方法

图1: 图2:   图3:                图4:

图5: 图6:
图7: 图8:

网友:
都是些基础知识

网友:
这些题虽然是基础,但有些题不带条件(如RC这种时变电路)的话,题出得是有问题的.

网友:
感觉回到了刚毕业的时候,很有感触。现在的工程师越来越不注重细节,只是按工程经验来做项目,要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知识,在项目调试的时候会更加得心应手

网友:
打好基础的重要性

网友:
很基础,有些我都忘记怎么做了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复答案呢

网友:
1.1
   R3//R4=5K  UAB=3V,UBC=3V

1.2
   UAB=0.1*75=7.5V
   PR1=(I^2)*100=1W

1.3
AB(MAX)=5V
  时间常数=R*C=1000*(47*10^(-6))=47mS,经过一个时间常数到达63%,一般经过3-5个时间常数认为到达最大值,这里可以填3×47=141mS

1.4
   假设RC的时间常数远小于输入波形的周期,那么输出波形为中心点0V的三角波

1.5
   电压为0V

1.6
   用向量法来求解:
   Vi=10sin(314t),W=314,V=10/0(代表10的幅度,0的相位)
   复阻抗=100+jwl=100+j314*0.1=100+j31.4,转换成向量Z=(100^2+31.4^2)^0.5/arctan(31.4/100)=104.81/17.43
   i=V/Z=(10/0)/(104.81/17.43)
   VR1=i*R1=100*i=9.54/-17.43
   VR1=9.54sin(314t-17.43),这也就是VAB
   有效值,VAB=9.54/1.414

1.7
   为5V

1.8
1没有导通,假设二极管的压降为0.7V ,那么VAB=0V
AC=8.3V

1.9
  假设Z1的导通电压为0.7V,那么VAB=6.3V

1.10
  设LED在10mA的最大压降为VLED,那么R1>=(3-VLED)/10mA

1.11
  Q1处于饱和状态,假设VB=0.7V,VA=0.2V(饱和压降),那么VAB=VA-VB=-0.5V

1.12
  Q1的VB=5V,那么VE=5.1-0.7V=4.4V,VAB=9V-4.4V=4.6V

1.13
 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,MOSFET是电压控制

2.1
  VAB=5.6-0.7=4.9V
  最小功率=VCE*0.5A=(12-4.9)*0.5=3.55W

2.2
  (1)单电源放大,设置偏置电压。
(2)AV=R4/R3=2
  (3) 偏置电压在3V 峰峰值4V的三角波

2.3
  一个开关,一个线性。其他忽略

2.4
Y1=[A*B*(C+D)']'
 Y2=(A*B)'+(C+D)'
用'代替非

网友A:
我做了下,有问题,请指教,我也不能保证,

网友:
就当是复习了下基础~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做了下,有问题,请指教,我也不能保证,

感觉你做题很任性啊,有些题目你还假设是多少V,个人感觉不严谨,1.5&1.7电路最终的稳定状态答案才是准确的。好几个你的答案我不认同,比如1.4&1.6.还有一些其他题。
LDO&线性谁都知道,但是要说两个的特点,可能说出来的没几个人。
其实很多题目考的一个基础和经验,比如红色LED管子的工作压降,你仅仅用了Vled来代替,这个是需要清楚的。

反对!: 0.0
反对!: 0
反而你说的我不同意,普亮红LED为2.0-2.2V只是现在行业状态,但是过几天会不会有更低压降的产品出来呢,所以用VLED来代替才是合理的。开关电源和LDO电源的定义就是判断是否工作在线性状态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你做题很任性啊,有些题目你还假设是多少V,个人感觉不严谨,1.5&1.7电路最终的稳定状态答案才是准确 ...

非常感谢!
如果你能在技术或者理论上进行指正,我非常欢迎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!
如果你能在技术或者理论上进行指正,我非常欢迎。

1.4题目的波形并没有提供频率信息。所以只能假设(偏好方向),如果是偏坏方向(不同的频率下,输出的畸变不一样),还有到正弦波的情况。1.5 对于直流来说,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情况。
1.6 不知道你是否有计算过,W=314,F就只有50HZ,用向量法解决是可行的。如有不同意见,你可以计算出来或者仿真也行。
1.7 对于直流我也想不出来,还有什么情况

至于你说的假设,我都是假设的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为0.7V,

关于红色的LED灯的,我并不认为这样假设有什么不妥,因为LED的规格书给的只是范围(红色1.7-2.2V),你可以确定的告诉我LED在10mA的压降吗?

LDO&线性的两个特点,你就把我当作说不出来的人,请讲解一下两个特性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认为做题的方法正确就可以了,其他的依靠实际情况来解决即可~~版主的方法基本是对的。 1.6题,向量法是没错的。也可以简单将题看做是个分压电路,只是需要到频域去求解而已。

网友C:
以前面试做助理工程师,做技术员经常要做这样的题目,不管怎么准备总有你不会的。面试完了还不停的看资料找答案。后来面试工程师从来没有遇到做这样的东西,甚至有很多没有笔试,了不起就拿个原理图或者SPC叫你分析一下,然后全是谈话:聊的理论知识也少,基本就是“你之前产品用什么方案”之类。所以我觉得英语好点,能聊天,会忽悠还重要些。现在很多电子产品的应用也确实不需要很多的理论知识,就几颗IC,拿着DATASHEET就能整----代理商会给典型电路。再稍微了解下元器件的报价,一个项目的电子部分几乎就完了,实际上很多做技术员的理论针对某些产品(尤其是本公司产品)已经够用,却得不到提拔,公司即使差人也大多喜欢从外面招,有可能找个新的工程师的水平还远不如做的久的技术员,至于产品经理和项目总监这样的职位就更加明显,他们几乎没有理论知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4题目的波形并没有提供频率信息。所以只能假设(偏好方向),如果是偏坏方向(不同的频率下,输出的畸 ...

也许是我比较较真,1.5&1.7题目,刚接上的一瞬间,电容会充电,故1.5题目电压是逐渐减小,稳定到0;
同样,1.7的电路刚接上一瞬间,电感抑制电流增大,最后逐渐稳定到5V。
图上二极管都直接标明硅管还是锗管,两个管子管压降不一样的(童诗白给了定值),而不是简单假设二极管管压降是0.7v。
这张试卷明显给毕业生做的,很多题目没有那么多假设,要的就是准确答案,否则就是错。

下班了,明天再探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面试做助理工程师,做技术员经常要做这样的题目,不管怎么准备总有你不会的。面试完了还不停的看资料找 ...

确实是这样,我们team的工程师经常戏称自己是文员,是大自然的搬运工。硬件项目需要实现什么功能,就发邮件给供应商让他们提供硬件解决方案。。真正做的就是照抄一下供应商提供的电路图(一点不变),给layout提几个可改可不改的问题,打件的时候去产线确认元件方向,充放电测试,ESD打两枪,捡两片性能好的去过一下认证。不要以为工作有多难,大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基本都不用设计电路的。

网友(点评):
硬件要做好还是很难的,硬件设计的每一部分如果细扣,那工作量还是很大的,至于你所说的,只能说你们的产品简单,你们公司对于硬件没有要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也许是我比较较真,1.5&1.7题目,刚接上的一瞬间,电容会充电,故1.5题目电压是逐渐减小,稳定到0;
同 ...

1.5和1.7,按照你所说,仍需要加上假设,也就是假设初始的状态电容和电感没有储能。1.5
假设初始状态没有储能,求阶跃响应,设VBAT=VS,电容的电压为UC,电流为i,电阻为R
 对回路列方程KVL  VS=UC+R*C*(dUC/dt)
 对上面的方程转换成如下:-dt/RC=dUC/(UC-VS)
对两边同时求定积分,从t0到t,其中t0时刻没有储能,注意ln(x+n)的导数为1/(X+n),其中n为常数
 有  -t/RC=ln(UC-VS)-ln(-VS)=ln(UC-VS)/(-VS)
 用自然指数替换,UC=VS-VS*e^(-t/RC)
 那么带入到KVL的方程中,电阻两端的电压VAB=VS*e^(-t/RC),带入数值=5*e^(-100t)

1.7 求解方法类似1.5,电感的电流电压公式 U=L*di/dt

至于你说的,二极管的压降问题,童诗白的书上也是说通常为0.7V。老外的书上通常写0.6V的居多。并且正向的压降是随着正向电流变化的,故假设一个定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5和1.7,按照你所说,仍需要加上假设,也就是假设初始的状态电容和电感没有储能。1.5
假设初始状态没 ...

层主理论知识学得果然好。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层主理论知识学得果然好。佩服

太过夸奖了。

网友:
No. 6
My opinion for reference :
VAB = 10 Sin (314t) * ( 100 /(100+31.4)) , ZL = W*L = 31.4 ohm.
VAB 有效值 = 7.07 * ( 100 /(100+31.4))

楼主:
此贴继续各抒己见 ,谢谢大家的参与

网友:
    不错大家的基础都比较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感觉你做题很任性啊,有些题目你还假设是多少V,个人感觉不严谨,1.5&1.7电路最终的稳定状态答案才是准确 ...

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,顺便请教下红色LED压降问题:
网上查了,下面描述对么?
   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.0--2.2V,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.8—2.0V,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.0—3.2V;第二种说法如下:普通红LED其压降是1.6~1.8v,普通绿LED是1.8~2.0v,高亮度绿LED是2.2~3v;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。蓝色及白光LED它们压降一般是在3.1~3.3v,电流20mA~25mA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,顺便请教下红色LED压降问题:
网上查了,下面描述对么?
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 ...

    紅色的我依稀記得是1.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