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下载电路

楼主(2015-07-22):
问个简单问题 mcu 有时下载不进程序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(首先电路是连通的  电源是正常的)

网友:
SWDIO和SWCLK我记得要上下拉的吧

网友:
我的电路板,SWCLK 10K下拉,SWDIO 10K上拉,也遇到过这个问题。从官方资料里,可以看出SWCLK、SWDIO是带下拉、上拉的。后来发现,是受到了干扰,旁边放了一个处于工作状态的IC卡读卡器,移走就OK。 从此,没再出现过下载失败的现象。建议楼主,用示波器看一下SWCLK、SWDIO 在下载时的波形。

网友(2015-10-29):
和下载线长度、下载速率都有关系,降低下速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