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问

楼主(2015-07-22):
我请教的,大师们别喷我哈
之前都是cory方案公司的板子过来,ddr都不用自己画,现在想学习自己画,不知道怎么入手,是不是要设置很多规则,看了一天,头都大了。更不明白的就是,板子上的走线是歪歪扭扭间距不一,一段直一段扭得。1、设置规则是不是很复杂?2、歪歪扭扭的走线是不是为了等长走线才这么设置的?总之,反正就是不懂,请大师指教。

网友A:
    你这哪是ddr不会做的节奏啊,怎么感觉你这是完全不会的节奏...哈哈
蜿蜒线或者蛇形线确实是等长,规则的话ddr其实也就那么回事..
    坛子里就有相关帖子,可以搜索下~

网友B:
    理解基本正确,规则设置也不是很复杂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理解基本正确,规则设置也不是很复杂啦!

    呵呵,懂的人就不复杂,不懂的人就头都大了

网友:
    嗯,DDR等长设置,弯弯曲曲是在绕等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这哪是ddr不会做的节奏啊,怎么感觉你这是完全不会的节奏...哈哈
    蜿蜒线或者蛇形线确实是等长,规则的话dd ...

对了就是完全不会,所以就说不要喷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了就是完全不会,所以就说不要喷我

    这不算喷吧,,顶多就是觉得你挺有喜感的...
找个别人弄好的多看看.

网友:
    临摹别人的,多练习练习,参加论坛培训,很快你就会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了就是完全不会,所以就说不要喷我

先从基础开始做起吧,我感觉你是没做过PCB设计似得,除了allegro你是不是没接触过别的设计软件,我也是刚刚接触allegro,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通用的,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