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17.0.安装破解后打开如下

楼主(2015-07-22):
    安装17.0破解,打开 PCBEditor,出现如图所示

    安装17.0破解,打开PCB editor

    安装17.0破解,打开PCB editor

网友A:
    表示license server没有。是不是当时没有把那个引号行没有弄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表示license server没有。是不是当时没有把那个引号行没有弄好?

我的license.dat 文件打开如图,没有像安装步骤说的有引号,

网友B:
    PCBenv下面有个文件修改一下license_cache_allegro_17.0  全部改成yes 记事本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CBenv下面有个文件修改一下license_cache_allegro_17.0  全部改成yes 记事本打开

    PCB env下面没有你说的那个文件

网友C:
    我想说明一点 如果一开始装有15.5 16.3 16.6 这些版本的话 再装17.0 貌似破解有问题  原因应该出在 LmTools 这个工具上  这个工具有分 32  64位  如果拿32的去破解17.0 是不成功的 今天我重装了系统 单装17.0  破解成功了    现在求同存 15 16 17 版本的方法 不然事情难做了

网友D:
    呵呵,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,结果16.6也不能用了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,结果16.6也不能用了 ,

可以的,有一个自带的版本转换。选择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想说明一点 如果一开始装有15.5 16.3 16.6 这些版本的话 再装17.0 貌似破解有问题  原因应该出在 LmTools ...

我是一直再用16.5,没卸载,现在要装17.0,求版本共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是一直再用16.5,没卸载,现在要装17.0,求版本共存。

    我准备试一下 先装17版本 再装16版本

网友E:
    求各位大神能把16.5,16.6资源发给我一份吗?

网友C:
    先安装17.0 然后依次装 16.6 16.5 16.3  破解完 成功都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求各位大神能把16.5,16.6资源发给我一份吗?

    论坛有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先安装17.0 然后依次装 16.6 16.5 16.3  破解完 成功都能用

    试试看

网友(2015-10-26):
    重装系统,再安装。有过经验,之前怎么破解都没办法启动,重装系统之后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