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n与brd关联怎么设置?

楼主(2015-07-22):
dsn与brd关联怎么设置请劳烦各位大侠告知,谢谢!

网友:
默认打开程序吗

网友A:
问的清楚点呀,关联啥呢?默认打开程序?关联布局?还是其他关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的清楚点呀,关联啥呢?默认打开程序?关联布局?还是其他关联?

关联布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联布局

先打开.dsn,然后打开.brd就好了

网友B:
用你的DSN重新creat一份网络表,BRD导入这份网络表。。然后两文件同时打开,就是关联状态。简单测试方法可用高亮命令。

网友C:
选中你的dsn,点option-preferences-Miscellaneous,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勾选上,brd里面place对话框要处在激活状态,再去原理图里点选元器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6楼7楼加起来就行了

网友:
    前提条件:必须使用第一方网表格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用你的DSN重新creat一份网络表,BRD导入这份网络表。。然后两文件同时打开,就是关联状态。简单测试方法可 ...

感谢重新生成网表后倒入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选中你的dsn,点option-preferences-Miscellaneous,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勾选上,brd里面plac ...

正解,这个我昨天在于博士视频里面看到了,交互式布局设置原理图与PCB关联!

网友:
    第一方网表,路径不要有中文、空格等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