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用PIN二极管做成的限幅器做接收机前端相关问题

楼主(2015-07-23):
用PIN二极管做成的限幅器做接收机前端,不明白在大干扰信号导致限幅器处于限幅状态时,有用的小信号 是否会以较大损耗输出?

网友A:
这个主要防止管子顺坏吧,大信号一般会盖住小信号,估计小信号没戏。

楼主(2015-10-25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要防止管子顺坏吧,大信号一般会盖住小信号,估计小信号没戏。

感谢,我觉得也是,大压小

网友(2017-09-20):
一般限幅7dbm左右,反映在ms级别,限幅后,信号会被切掉,波形失真严重

网友(2019-12-22):
高档的接收机PIN用的满多的,中频中也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