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表面处理价格比较

楼主(2015-07-23):
无铅喷锡价格和OSP一样,沉金最贵!

楼主:
最近从采购那获得上面信息,以前一直以为OSP最便宜,无铅喷锡和沉金一个价格。

网友:
对,不过不是说OSP不好吗?

网友:
镀金比沉金贵。

网友:
含金的表面工艺都是要看金的面积的,所以设计时阻焊开窗不要乱开
各表面工艺价格打板前可以询问生产厂家 做到心中有数
通常喷锡最便宜,但不符合国际无铅要求,沉锡 银 osp基本差不多 含金的就要贵
要不然现在很多人回收报废板 专门提炼金呢

网友:
OSP应该是最便宜的吧,接着是镀金吧,其它的应该差不多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批量就不管了,每次都是树脂塞孔+沉金,

网友(2015-09-20):
一般我都做沉金虽然贵点,但抗氧化,电阻系数低,镀锡也很好,但是容易pcb焊盘间短路,维修难度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