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急!

楼主(2015-07-23):
这个封装应该怎么做,我到处都没有找到尺寸在哪儿

网友A:
资料不全,拿错了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资料不全,拿错了吧.

没有,我在网上搜了好多,都是一样的,都没有尺寸,并且这个也是客户给的

网友B:
你应该和客户确定它的正确MPN
如果是DS1100Z, 就是SO 的 padstack
如果是DS1100M, 就是D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应该和客户确定它的正确MPN
如果是DS1100Z, 就是SO 的 padstack
如果是DS1100M, 就是DIP

谢谢,确认是DS1100Z的,由于客户给的没有具体尺寸,当时不知如何弄,后来客户确认用6MM的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