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Mic 的差分接法

楼主(2015-07-23):
图1的MICP和MICN电压差反应了MIC端电压的变化,但两者的相位好像不是180度。图2的话有点不明白.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网友A:
    是把一个声道分成两个声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把一个声道分成两个声道

    图2的意图应该是想把单端变成差分,但这如何能变过来,感觉过不来啊,还有这是伪差分吗?百度查了伪差分的定义,不是很明白。

网友B:
    就是假差分,因为输入是差分输入。所以需要对于输入来说,差分的两端的输入阻抗相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假差分,因为输入是差分输入。所以需要对于输入来说,差分的两端的输入阻抗相当。

    图1里的相位差如何做到180度,就一个低通滤波器,而且截止频率好像也不对?

网友:
    都是假差分,哪里来的180度。

网友:
    这只是做一个假差分吧,从MIC端拉回来,路径上的干扰在输入端可以抵消掉。

网友(2015-09-24):
    想问下,这种mic的伪差分走线 ,还是按照差分走线规则走吗?那阻抗值是多少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