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part name自动加了一个0

楼主(2015-07-23):
如图:
元器件在库中的名字为LT3791EFE_lqfp-23,但是我在EDIT part后名字自动变为LT3791EFE_lqfp-23_0。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应该是在原理图中执行过元件编辑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在原理图中执行过元件编辑操作

这个0可以消除吗

网友:
从cache里将它拷贝到某库中,重命名去掉_0,再用它替换原cache里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