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仿真入门遇挫折

楼主(2015-07-23):
弄了两天改改软件安装好,但是完全不会用,论坛里的好像指南手册之类的都跟我这个下的这个软件有所出入,我的9.0 版的;问题来了1.这个软件要如何导入原理图(我就直接把pcb图转换一下导进去的),
               2.我是想仿真类似于multisim的那种,这个软件是那种的吗,
              3.谁有比入门指南还浅显易懂的手册的,就是详细告诉怎么弄原理图,怎么设置模型(模型怎么导入,导入之后要怎么弄啊为什么我在定义引脚时无法应用啊)。
求大神救命那。

网友:
首先你选错软件啦,这个软件与multisim是不一样的软件。hyperlynx更多的是针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。对于书册呢,您可以找本书看看,或是把你的问题贴在论坛里面

网友:
    hyperlynx是争对板级仿真的软件,主要分析信号和电源的情况,称为SI/PI,而multisim是电路级仿真软件,主要用于你设计的电路功能是否正确,至于在pcb上实现功能,能不能达到预期,就需要hyperlynx来分析信号传输的问题了

楼主:
    我的板子都做出来了,然后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输出的跟理论的不一样,但是反复检查原理图没问题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PCB布局的问题,还是选件的问题,一直没分析出原因,然后我就去我用的那个驱动的官网下了一个模型,是.ibs的文件,我查了一下是要用HYPERLNX才能打开的模型,我就下了一个。然后我把PCB图另存为.HYP格式,用软件打开,之后要给器件添加模型,但是添加的时候无法APPLY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chenxinxin\桌面,.
    不知道有没有跟详细一点的资料,比如说怎么导入原理图,或者怎么画原理图。
    谢谢,各位了!!

网友(2016-01-27):
    直接英文help文件,看懂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