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建封装求助

楼主(2015-07-23):
如何建上这样的封装,6个焊盘的管脚编号一样。
谢谢!

网友:
表示期待答案

网友:
PADS软件不支持一样的标号,AD支持。

网友A:
好奇这是哪类零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这是哪类零件?

就是这种端子

网友:
    这个不可以

网友B:
    很感兴趣这器件干嘛的,这有电气连接嘛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感兴趣这器件干嘛的,这有电气连接嘛。。。

是电源连接器,接OT端子的。

网友:
PADS不支持焊盘名称同名。

其实你可以使用1~6的焊盘编号

原理图中同样使用6个脚的逻辑封装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