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天线合路问题请教(着急)!

楼主(2015-07-24):
        我现在的设备中要采用两路GPS天线的输入信号合成一路后给GPS接收机,现在的问题是:如果单接一路天线收星定位正常,但是接两路天线后收星不正常,信号极差,合路器用的是GP2S1+,不懂射频电路,望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两路需要想办法隔离,直接合影响匹配。最好触发器开关切换

网友(2015-11-03):
用开关,二选一连接,同一时间只有一路工作

网友(2016-02-24):
最好用双工器,用功分器会出现不匹配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