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9.0的界面

楼主(2015-07-24):
hyperlynx9.0的界面怎么跟论坛里下载的指南里的都不太一样呢,没有说的灰色区域需要激活元件的没有,完全一片空白

网友A:
现在的教程和指南都是7.x或者是8.x的,由于9.0的改版比较大,所以没有出现,我们的会在年底的时候出9.0版本的教程。请耐心等待

网友(2016-04-23)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教程和指南都是7.x或者是8.x的,由于9.0的改版比较大,所以没有出现,我们的会在年底的时候出9.0版本 ...

教程现在有吗?

网友B:
我感觉界面差不多啊,我现在用的是VX1.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界面差不多啊,我现在用的是VX1.2

你好

我现在使用的是hyperlynx 9.0

电容设置寄生参数的时候必须加载ibis模型,否则就只能设置电容值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33754-1-1.html

望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

我现在使用的是hyperlynx 9.0

哦哦,明白了。能帮能帮我看一个问题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p;extra=#pid1046482 模型加载的问题。

网友(2016-08-26):
希望能快点看到9.0的教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