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题,请教cadance的封装添加

楼主(2015-07-24):
刚学cadance软件,想问下cadance能不能对同一种元件一次性封装完毕呢?
比如,0.1uF的电容,只在一个地方填写一次封装,原理图中所有的0.1uF电容就都是这个封装了呢?

网友:
    我只能说可以.....
    具体做法....需要你库用的都对,更新库就ok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