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告知这几个运放合在一起的作用

楼主(2015-07-24):
这几个运放代表了什么电路合在一起什么作用有大神知道吗?

网友:
你的VIN是什么,左边这个是比较器,误差放大,然后是两级放大.

网友A:
最后一级放大 还有直流偏置在里头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级放大 还有直流偏置在里头吧?

大神在此,我等膜拜,威武荡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级放大 还有直流偏置在里头吧?

我主要想知道左边这个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是多少?是-2.5V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主要想知道左边这个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是多少?是-2.5V吗?

不是

网友:
左边不太明白

楼主:
VIN其实也可以没有就是在vin那个点上并联一个热偶电阻另一端接地。然后去掉vin。然后左边的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大神指导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