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F DC BLOCKS(隔直电容的选型)

楼主(2015-07-24):
各位大神和大师,工程中,如何精确地确定射频隔值电容???有哪些参数使我们在选型时考虑的尼。。。。()

网友A:
射频隔直电容?不是为了匹配阻抗用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射频隔直电容?不是为了匹配阻抗用的吗?

嗯,是的,不仅仅隔直,主要参与match!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嗯,是的,不仅仅隔直,主要参与match!!

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什么

网友:
第一,可考虑厂商芯片datasheet中的推荐值;第二,如无推荐值,则主要考虑射频频率。射频频率越高,通常所选电容值越小;第三,看电路中所需隔直的直流电压是多大,选用满足电压要求的电容;第四,用实验仪器测试的方法,选定射频隔直电容。

网友(2018-12-18):
隔直电容的。首先要选用合适的SRF,第二容抗小的即可。
功放输出口,选用高电耐压。
参与匹配的,还要经过初步仿真和实验调试才能确定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