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via的soldermask_Top层与 Top布线层相连,可以吗?

楼主(2015-07-24):
via的soldermask_Top层与 Top布线层相连,
via的soldermask_Top层与viasoldermask_Top相连接了
上面的两种情况,在做出PCB板后,有问题没有?
如图。

图中绿色B为via的soldermask_Top层
红色为Etch的Top层,蓝色为Botton层。

A处相接了,两个焊盘会短路么?
C处相接了,焊盘与TXA_2的导线会非法相连么?

网友A:
你阻焊开那么大干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阻焊开那么大干嘛

这个是默认的过孔。一般用哪个过孔?

网友:
那个是绿油啊,,没关系的不会短路

网友B:
你这两个孔打这么近问题不在于会不会短路,而是两个不同网络的过孔孔壁小于20就容易发生离子迁移,那样就真的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两个孔打这么近问题不在于会不会短路,而是两个不同网络的过孔孔壁小于20就容易发生离子迁移,那样就真 ...

如果自动布线的话,有没有规则可以设置,避免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自动布线的话,有没有规则可以设置,避免这样的问题

你用allegro?当然是有规则可以控制它的,看一下hole to hole的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自动布线的话,有没有规则可以设置,避免这样的问题

呃(⊙o⊙)…话说,你为什么要自动布线呢??
如果自动布线能把一块板子做好,那么中国这么多做layout的不是都要失业了?
allegro虽然强大,并不代表它什么都能做好的

网友C:
via一般不要开solder了,我们一般还会做油墨塞孔。你这个solder层太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ia一般不要开solder了,我们一般还会做油墨塞孔。你这个solder层太大了。

新手问这个怎么设置啊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新手问这个怎么设置啊。

pad designer打开这个via,只保留TOP,solder&paste都不要改为nu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ad designer打开这个via,只保留TOP,solder&paste都不要改为null

只保留begin layer&defult internal&end layer和Dill,其余全部删掉改成null

网友:
AB不会短路,AC有可能短路,但不是因为soldermask的原因,而是离走线近了做板时腐蚀不好。

网友:
这样容易短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