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来解惑:ODB输出gerber在不同软件中打开会短路

楼主(2015-07-24):
allegro输出的ODB++格式,在PCB里看到是这样的

用CAM350打开ODB++就短路了,但是单独输出274x的单层没有短路

用gerbertool打开odb++和单层都是好的,没有短路

求解,这是哪里的问题?是CAM350有问题还是ODB的问题?

网友:
亲爱的大海同学,也许你应该更新所使用的odb++软件了,要不你试试不用odb++输出GERBER吧,应该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(如下载最新odb软件后解决了,要及时分享哦)

网友:
软件问题很正常

网友:
Allegro导出ODB文件时没有提示出错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