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dence中导出DXF问题

楼主(2015-07-24):
新手请教,请多多关注,在candence中,点击edit后,为什么不出来该edit窗口?

网友A:
先设置配置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设置配置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

路径和文件名都有的,你看看图片上的

网友:
你这个地方不全,要把后面的后缀加上

楼主:
真的耶!超级感谢

网友:
很简单,将框里的TOP_L删掉_L,再点edit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