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指导下ddr2时钟线上的短接电阻阻放在什么位置最合适

楼主(2015-07-24):
如图为一带二的颗粒,是ddr2,目前拓扑为t点形式,时钟上的端接电阻放在哪个位置最好?是第一级的t点吗?大家有具体仿真数据吗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是上拉,就放在第一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上拉,就放在第一级

不是上拉哦,是接在时钟n p上的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上拉哦,是接在时钟n p上的电阻。

靠在接收端就好啦

网友:
一般电路图上都会把这个电阻放在DDR颗粒的那一页,你应该想到这不仅仅是个习惯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