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不能artwork了

楼主(2015-07-24):
我的电脑是win8系统,安装的是cadence16.6,以前用allegro还比较好用,这几天,就在导gerber时,出现了点击artwork完全没有反应,而且打开allegro时会出现一个“E- *Error* load: can't access file - "D:\\Cadence\\SPB_Data\\pcbenv\\DstCxi.il"”的提示,麻烦问问大神们有没有解决方法啊?

网友:
直接输入命令artwork试试!可能是ENV路径出问题了吧!

网友(2016-03-23):
    同求助呀突然就不能用了,上午还好好的,下午就用不了了

网友:
    无图无真相,要么把文件上传。

网友:
    就是这个Artwork按钮点了没反应,manufacture里面的这个按钮也是,点击了完全没反应

网友:
    我也出现了啊,好奇怪啊!!!

网友:
    关掉allegro,然后把pcbenv目录下面的allegro.ini,allegro.geo,allegro.mru文件删除,再试

    转载另外一个帖子的大侠说的,这allegro tmd太狠了,我怀疑这算不算软件bug了!!!

网友(2016-04-26):
    我直接重装系统重新装了Allegro就好了,哎麻烦死了

网友(2016-08-01):
    我直接重装系统重新装了Allegro就好了,楼上的,我和你一样,估计是软件BUG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