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过孔设置

楼主(2015-07-25):
有两个引脚无法在同一层上连接,如何直接在PCB上加过孔将他们连接呢,求大神帮助!!

网友:
走线时按*加过孔还层布线连接

网友:
打孔有几个命令:
1、拉线状态按下左上方数字键“2”可不换布线层打孔。
2、拉线状态下按“*”、“+”可打孔并切换布线层。
3、线拉出来之后直接往线头上放置一个过孔、复制一个过孔都行。
。。。

AD打孔还是很灵活的,怎么方便怎么用。

网友:
紧跟楼上兄弟的回复,PV快捷键也可加过孔!

网友:
同意三楼。

可以通过打过 孔换到另一层进行连接。

网友(2016-10-18):
有双击快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