葫芦型的定位孔怎么做?

楼主(2015-07-25):
请教,做零件封装,定位孔要建葫芦型的?怎么做?

网友:
这种异型孔一般如果是非金属的孔的话就直接用outline来确定的,金属孔的话我就业不知道了

网友:
用两个孔合起来,一个大一个小。

楼主:
谢谢了,我试一下.

网友:
用几个大小不同的金属化孔叠加

网友A:
用铜皮做成器件形式的文件,做焊盘时调用该文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铜皮做成器件形式的文件,做焊盘时调用该文件就可以了

做焊盘的时候钻孔也能调用文件?

网友:
不可以 钻孔只支持圆形和椭圆型 想做异性的钻孔只能用多个过客堆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