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差分对与差分对之间的间距问题

楼主(2015-07-26):
在CM里面怎么设置差分对与其他差分对之间的间距?请老师、高手解惑

网友:
    和正常其它一样设置 就行了

网友:
    设置class to class?

网友:
    class to class 的第二个class

网友A:
    沒必要用到 Class-Class , 第一階就可完成.
重點是 Diff 雖有兩條線 , 但是要視為1條線.

网友:
    先设置网络为差分网络,就可以在CM中设置间距了

网友:
    太笼统了,新手求步骤,图解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沒必要用到 Class-Class , 第一階就可完成.
重點是 Diff 雖有兩條線 , 但是要視為1條線.

   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?

网友B:
    大体上跟设置单线的方法一样,主要是要将线宽约束规则中的Min Space的数值设置为一个较小的值,可以等于neck间距,其他都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大体上跟设置单线的方法一样,主要是要将线宽约束规则中的Min Space的数值设置为一个较小的值,可以等于nec ...

    对啊 之前就是没有指定这个值,一直不起作用,也不知道为什么与这个值的设置有关系。

网友:
    每一組 diff-pair 的兩縣之間的距離是設定Primary gap .
但兩組diff-pair 之間的距離是在 spacing constraint 對 Diff-pair 設定 , 並不是對 diff-pair 裡面的 net 去設定.

网友(2017-04-06):
    瞅瞅,谢谢老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