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!!!!

楼主(2015-07-27):
问题如图所描述

楼主:
不想改过孔大小,怎么调整呢

网友:
改安全距离规则

网友:
这是什么圈?

网友:
把Drill to copper的值改大一些就可以了

楼主:
值不能改的,改了后有好多网络联不上,依然谢 谢你

网友:
没看明白什么意思,白色圈不是和A的一样大吗

网友:
如果说的是里面灰色实心圈的话,也是A 小啊,怎么调大些,和A 一样大,明明是A 比较小

网友:
过孔设置用antipad